[索尼(SONY)]
KLV-S40A10液晶面板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9-04-08):
是客户来修,说是在别处修过。说不能修了,我打开电源,屏幕不显示。红灯闪5次每间隔。最后查出是电源板的主供电烧坏,待机5V正常。修好后可以开机了,但发现屏线丢失,上家维修店没给安装。但背光已经亮了,有屏线就该显示了。但奇怪的是屏幕好像压坏了还是进水了,我也不确定。客户说上次修完不能修就放那里好久,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看看还值不值得买屏线了?这屏线TAOBAO上好贵的,很稀缺。

补充内容 (2019-6-23 11:08):
这个屏幕被我分解开了,发现液晶面板被小太阳烤焦了。

网友(点评):
好吧,不修了。报废吧

网友:
这个应该屏坏了 上个维修 如果真是电源板故障应该会修的 可能他也检查出来是屏的问题了 感觉没必要浪费运费了

网友:
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点    淘宝买   可以和卖家说清楚原因  协商下 不行了退回去。 买运费险 。

网友:
屏已经坏了,不用再费劲了。
买了屏线可就亏了

网友:
坏了,而且感觉是进水了。。。。。。。。。

网友:
坏的还很严重。。。。。。。。。。。。。。。。。。

网友:
放弃吧,浪费时间。。。。。。。。谢谢楼主的下载分

网友:
                         竟然都没装屏线!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屏线也没用了

网友:
屏的问题,他是看出来了,价格太高了,所以不修的吧

网友(2019-06-17):
很明显,屏坏了,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好像是偏光膜老化,可以换。

网友:
感觉就是屏坏了,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