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过显示器白屏,周围黑框

楼主(2019-04-08):
用5v维修电源给逻辑供电有vga vgh电压,电源芯片和主芯片有小的哒哒声。用驱动板排线接上只有5v供电和3.3v电压!这是主芯片短路了还是屏内部出现问题了,要是液晶屏出问题了那就没救了!请坛友帮我分晰下

网友:
这张图看的清楚点

网友:
不用搞了。屏变色了

网友:
屏坏了,也就是没救了,屏内短路了?拆了hx8861-j液晶芯片vga vgl等电压上来了

网友:
买hx8861芯片,到时候换上看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