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V 待机0.03 微短

楼主(2019-04-08):
这主板桥爆  然后定了一个换上 还是0.03  换EC 刷BIOS  一样   有没有 大神 修好过   在 拆下桥看看 有一个点黑了   还有的修吗

网友:
看客人能不能接受咯

网友:
查一下掉点的的线是不是空脚如果不是建议想办法飞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