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445LJrev:2.1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9-04-08):
接到机器,上电0.03,。报价秒拆!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看到网上说晶振问题, 换了一个晶振就亮机了。红色圈圈标记了
待验证,,,,,,,,,
华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32.768 晶振 但是坏的少

网友:
谢谢分享,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见到晶振坏的

网友:
这种封装的没遇到过坏的,圆形铝壳封装的倒是坏的多!

网友:
意思就是说不触发?示波器测一下晶振一目了然

网友:
不一定 等待验证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 换晶振 吹到热风了

网友:
没碰到 下次 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大家少走弯路 万分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通病知道越多越好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机器大把RTCVCC对地的,这晶振问题的我还真没遇到过。修华硕还算是比较多。

网友:
谐振电容应该一起换了他...............

网友:
一般体质差或者谐振电容有问题 换了省的返修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直接试一下,省不少时间呀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