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咸鱼上的二手硬盘好多是假盘、修复盘、刷SMART盘,如何鉴别

楼主(2019-04-08):
淘宝、咸鱼上的二手硬盘好多是假盘、修复盘、刷SMART盘,如何鉴别?

我中过一次了,收的所谓几乎全新盘,通电只有几个小时,没用几天就出坏道了,特来请教维修硬盘的高手。我修台机和笔记本,不懂硬盘维修。

网友A:
SMART,就是重置日志文件,这样就变成0通电了,一般的维修都是用个MHDD ,扫描修复下加个G表,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沿标不治本,用不了几天又一个样,要想更专业的,就得用PC3000或效率源,  可以修复模块,加G表   加P表,还可以进行自校准操作,不过一块硬盘自校准相当的费时间,现在这样修的人,估计没人做了。自校准一块500G-1000G硬盘,可能需要3-4天左右或更长时间,中间还不能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ART,就是重置日志文件,这样就变成0通电了,一般的维修都是用个MHDD ,扫描修复下加个G表,然而并没有什 ...

我买的盘,只有几个小时通电时间,smart信息里面也没有重映射,用不了几天就出坏道。几乎可以肯定是翻新盘。修硬盘的方法我不去研究了,现在就想知道如何鉴别这种翻新盘?有时候装机器也要采购淘宝上的二手盘,怕被骗

网友:
专业修硬盘的来告诉你哈,你得找对人买硬盘,并不是说修过的盘就不耐用,得看是谁修,怎么修。。。我自己用的硬盘就是自己修好的,一样的能用几年(电源质量好的前提下,电源质量差原厂新的也用不住),看是不是翻新或者修过的拿我专业修的wd来说,我们自己写的程序,按一下就自动识别是不是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盘,只有几个小时通电时间,smart信息里面也没有重映射,用不了几天就出坏道。几乎可以肯定是翻新 ...

我自己写程序,你想要smart里面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你想要新的我就可以做到0通电。你想要旧的9999小时我就给你9998小时,你想它显示启动1000次我就让它显示启动1000次,这都不是问题,只是这种做法是为了迎合你们的心理罢了。实际上拿盘还得拿质量好一点的,虽然它比别人的贵一点。便宜的自检流程少,质量不行,中看不中用。贵一点的自检时间长很多,测试更严格一些,所以卖的贵一点,但是现在的市场已经是以价格来作战了,造成贵一点的卖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MART,就是重置日志文件,这样就变成0通电了,一般的维修都是用个MHDD ,扫描修复下加个G表,然而并没有什 ...

说的不全对,但是也差不多,自检也可以精简流程(一般是不懂乱搞,)造成盘已经自检完了的样子,实际上盘只是中看不中用。真正搞技术的都差不多饿死了,只剩下这些打价格战的二流子在折腾,质量自然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全对,但是也差不多,自检也可以精简流程(一般是不懂乱搞,)造成盘已经自检完了的样子,实际上盘 ...

你说的是西数还是希捷还是东芝/日立?哪个牌子的都可以改吗?我以后不买能改的牌子就行了

网友D:
买希捷的吧,12代以后还不能开SF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希捷的吧,12代以后还不能开SF

谁告诉你不能开sf?开sf的质量远远比调出来的那些垃圾要强,st的调出来的那些简直就和小孩子玩泥沙,质量差的要死,用不了几天就会打回原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西数还是希捷还是东芝/日立?哪个牌子的都可以改吗?我以后不买能改的牌子就行了

现在没有不能调不能修的硬盘,ssd的都一样可以修。ssd的更坑人。。。你还是直接找大代理进货吧,但现在的工厂为了利润,质量也好不到哪去了。。。ssd的芯片越用越差,更容易丢数据。。。都是钱闹的。

网友E:
用这个软件全盘读写他个20圈,看他能不能顶的住,顶的住那就是没问题,一般精简流程跑的自检WD,都过不了10圈就死了,ST(500g)自检出来的棕色有100个,本人亲自试跑了300圈都没有任何问题,总结ST自检还是很耐用,东芝,日立也可以用这个软件测试~~~一定要在系统认盘分区后才能测试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希捷的吧,12代以后还不能开SF

我们就可以开自检.12以后的ST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软件全盘读写他个20圈,看他能不能顶的住,顶的住那就是没问题,一般精简流程跑的自检WD,都过不了10 ...

软件收下了,谢谢。硬盘的水太深了

网友:
st。强烈推荐好修资料多

网友:
你这样买的硬盘应该都是修好的,一般回收的硬盘,当然都是有坏道的,坏道少的直接加G,P表修改译码表,通电时间改为几小时,贴个新标签,就当新硬盘卖了,坏道多的就做SF(工厂级自校准),时间长,但也没有关系,写好程序通电,硬盘自己就会修好的。(其实回收的二手坏盘,都是有缺陷的,比如磁头,不管用什么软件硬件修的盘,做数据恢复是很好的,要做为新盘来使用,觉得不太合适)现在我的PC3K都在角落吃灰了。

网友:
                                      难怪那么回收硬盘的。

网友:
有的盘,修好后,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你这盘是回收盘清除过SMART表后再卖给你的,如果是WD全盘加P表低格后只要坏道不是很多还是可以凑合用一段时间,不至于几天就挂了,我有个1T的1640开校后用几年了,一直天天下迅雷,目前没有发现坏道,用好的固件开自校准出的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盘,只有几个小时通电时间,smart信息里面也没有重映射,用不了几天就出坏道。几乎可以肯定是翻新 ...

看P表啊,一般坏道都加的P表,P表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P表啊,一般坏道都加的P表,P表一看就知道

P表怎么看?求指导。我对硬盘维修不是太懂

网友:
我买过因特尔的二手,回来的时候没试,半个月后发现不识别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可以开自检.12以后的ST硬盘

坑爹的菊花。20圈磁头还没跑死。

网友:
淘宝、咸鱼的水太深,质量不好说,还是别买了。

网友(2019-05-08):
我就学了点硬盘维修皮毛,没什么用,好多硬盘根本修不好的,我用的是效率源,没有想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RT,就是重置日志文件,这样就变成0通电了,一般的维修都是用个MHDD ,扫描修复下加个G表,然而并没有什 ...

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我的经验320g 6小时,500g 8-10小时就可以出盘,技术到家还是很耐用的。自用的几千小时一年多都没问题

网友(2019-07-03):
要是企业级的SSD,少于几万小时的基本都是刷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