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lus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9-04-08):
接到一台iPhone7Plus重摔后无信号.

故障描述:经查开启4G,三网都能有接收信号,关闭4G网络,三网均无2G接收信号.故障体现为查所有卡不管开启2G还是4G均无任何信号.偶尔电信1X一格.不能拨出电话.拨号界面06#可出串号.有基带.

维修过程:本着修信号先接收后发送,先2G后3 4G原则.开干

由于是重摔机器,二话不说,先拆下XCVR0_RF和XCVR1_RF,测量各I Q信号阻值.均正常.重置装回.

图纸,2G是LAT_LB_COMBINER_IN线路接收发射.经过JLAT3_RF座子,回天线开关,

再从LATDI_RF分到LB PA低频功放.途径有个电阻R7101_RF.

那么就从R7101_RF的1脚飞出一根20厘米左右的假天线,

测试.开机测试信号全部正常.

得出结论.是天线开关LATCP_RF损坏或断线造成.

更换LATCP_RF,后测试三网2G 4G信号稳定.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A:
看不懂 哈哈 lat cp 也没图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哈哈 lat cp 也没图像在哪里

最后拆开待焊接那个就是LATCP了,天线开关.

网友:
太牛了大神

网友:
排除法 20cm大天线 nb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