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 100-15IBD CG410 CG510 NM-A681 不上电求救

楼主(2019-04-08):
联想Tianyi 100-15IBD CG410 CG510 NM-A681 不上电  触发电流上的0.15左右就掉电了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PCH_PWROK SYS_PWROK 都有3.3  可以二次触发 故障一样 BIOS刷了两个都一样  3、5V转换也有          不知道怎么查了  是不是CPU坏了   老司机出来吐槽一下   该如何下手

网友:
VR_IMVP_IMON  没有 VR_CPU_PWROK有3.3  CPU供电1.6V是不是偏高了  正不正常?   大神都去哪里了?   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在CPU没跑码的时候1.7V左右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内存没过.查内存条件.条件正常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没过.查内存条件.条件正常基本修不好了

不过内存会掉电的吗?  不过内存重启我遇到过  我这个不会重启直接掉到待机!要按开关键才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PU没跑码的时候1.7V左右是正常的吧

这个VR_IMVP_IMON  0V不正常吧? 一体CPU  估计CPU挂了

网友:
用风枪热下CPU试试,要是没有用就查一下CPU的待机(集成南桥的部分),一般这种问题都是集成南桥的CPU挂了,不用纠结!  我不是大神,遇到这种问题我直接换版!

网友:
把CPU供电断开再触发,若不掉电了,估计就是CPU挂了

网友:
整板是否有腐蚀的地方? 有示波器的话查一下各路供电上管波形

网友C:
拔掉所有外设试试查看USB有没有损坏 应该后记拽换有短路保护了 或者查电源好信号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所有外设试试查看USB有没有损坏 应该后记拽换有短路保护了 或者查电源好信号出来没

断开CPU供电不会掉  估计是CPU坏了    已经放弃治疗了

网友(2019-07-25):
    做等大神

网友(2019-10-05):
我现在这个主板是开机能显示logo,过几秒钟就断电了,每次开机都是这样,BIOS刷了一样,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遇到这种没有把握的最好韩式拿去交换吧

网友:
0.15A,很多电压都没出来,过什么内存?真是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