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1苹果MAC不触发之死灰复燃,绝境逢生。

楼主(2019-04-08):
      愚人节那天客户拿来两台苹果电脑,一台是PRO A1278不触发,还有一台是一体机A1311板号820-2494-A也是不触发。
      咱先说一体机吧,这个机器大家想必都知道最常坏的就是电源,不触发,就是直接更换电源就好,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机器不拆直接订个电源(这里我犯了个错误,作为修电脑的不能看见通病的机器就不检测就订配件),普通快递3天时间电源到手了。开始拆吧,苹果一体机拆的很麻溜,三下五除二的拆掉电源,换上后,等待惊喜。按开关,没反应,再按,还是没反应。短接J5010还是一样,量一下POWER电压3V正常,按开关也有跳变。奇怪了,难道还是电源问题?因为这种电源都是二手的,也是修过的。抱着怀疑的态度去问同行借一个,尼玛,还是一样。好吧,内心其实不情愿拆主板的,换电源多方便呀,这个机器拆主板要拿掉一大堆的配件,相当难拆。
      主板拆开,先量电源板的供电主板上的J600的接口就可以找到10脚PP12V_S0正常12V,4脚PP12V_S5正常。其实还可以不拆主板量电源脚都是正常的。而且主板的右下角的LED601的灯是亮的。量了一下所有的供电均无短路现象,而且3V电压,1V电压,和EC的供电都是正常。(所有的苹果电脑都是先出3V,触发再出5V的)5V没有?查图纸到U7600 ISL6237嘛,最常见的供电芯片,但是只控制PP3V3_S5_REG,不控制5V?线性电压查不到。 内心已经崩溃了,苹果的本本也太变态了吧。找论坛的帖子看看吧,大家都说5V控制的芯片是U7300 的11脚VIN正常,10脚没有,12脚电压没有(这是根据帖子查的)。按开关电压均不出......订芯片,又是几天到手就换。第一颗换好10脚电压竟然只有1.6V左右,肯定不对,这个电压应该是5V。再换一颗正常了。(这个机器是按开关才出电压)开机还是没反应
,三合一的桥,先加热一遍试试,确认融化后冷却再试,崩溃,一样现象。放弃了,太累,机器都压了一堆所有电脑都消灭掉后,再次拿出来打电话请教老师傅,让我一顿猛查条件,自己其实也是稀里糊涂的,没办法呀,好多天了围绕这个电脑再弄脑袋都是浆糊了。老师傅就是老师傅,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如同醍醐灌顶,让我根据时序去修,肯定能好。我到是把这茬给忘了。上图查 12V_S5不用查了,一开始就查过的 正常的。再查3V3_S5电压正常,但是经过R7040 10K电阻到S0_RDY不正常
哈哈哈,那个兴奋呀,查到问题了。
S0_RDY又是PGOOD_1V5_S3,PGOOD_12V_S0电压。这两个电压都是到U7010的1脚和7脚 此芯片除了两个PG没有电压其余正常。也懒得往下查了,要么是U7010和U7059有问题,反正是经过电阻的,短接R7040后开机LED601,602灯亮,插上风扇转了。装机测试,***cpu风扇不转,其余两个风扇正常,量电压都是好的。把显卡风扇和CPU风扇调换试一下,确定风扇也坏了,好吧,再订一个喽。到此维修算是结束了。修这台机器给我的感触最多的是“修电脑跟医院的医生是一样的,都忌心浮气躁,保持平常心,每天好心态”,也祝大家生意兴隆。文笔很差,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A:
其中一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芯片坏了吗?

应该是,主要是没这个芯片。这个电压经过10K电阻过来,强拉没事

网友B:
风扇坏了.修的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坏了.修的犀利.

不止一个问题,风扇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网友:
维修过程很曲折

网友C:
这个修了多久呀, 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了多久呀, 太厉害了                                                                            ...

加上订配件跟维修 前后超过一个星期 昨天刚修好,等风扇到了 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样详细的帖子不多了,我学到了 支持楼主

网友(2020-06-02):
不确定故障的时候建议各位别动桥,三合一的桥,不焊还好,焊了还易坏,已经不显示,返修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