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300-15isk进水改开关的维修

楼主(2019-04-08):
型号:联想300-15isk
版号:la-d101p
故障:进水不触发

插电待机0.00, 新机不带电池不过保护隔离。拆机连个线跳过保护隔离, 待机0.017自动触发到0.3左右掉电。再按开关不触发, 待机35v也没有了。 没有图纸,找个b40-80 la-b091的图纸 参考下,
过程不说了 ,测到开机键0v 。
对地不短路, 上拉电阻也都正常 断开ec npce388 114开机脚 开关键电压正常了
ec坏了 没有这个ec而且是带程序的
想到能自动触发掉电 肯定是开机键拉低导致的
去电开机键的上拉电阻 用镊子直接将开关脚和3v直连 不自动触发了  松开镊子触发后在直连。开机正常
改个小开关 起到松开直连的效果

使用正常了

网友:
厉害,开关都会改。

网友:
还是换一个EC好点

网友:
改开关是门手艺活。学习了

网友:
直连就不会拉低?

网友A:
这种微型开关有松开直连的那种?发个高清图看看,或给个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EC问题,直连测试过没

网友C:
描述是EC把3.3V拉低了,会自动开机掉电,但去掉上拉电阻直连EC就不会拉低3.3V,直接用原机开机键电流大就会烧开关,装上开关那不是要按两下,按一下断开3.3V开机,马上再按一下接上3.3V就不会掉电,是这意思不。EC会发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型开关有松开直连的那种?发个高清图看看,或给个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是EC把3.3V拉低了,会自动开机掉电,但去掉上拉电阻直连EC就不会拉低3.3V,直接用原机开机键电流大就会 ...

原机开关没法用的 上传一个 改的开机电路图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EC问题,直连测试过没

测试过了 开机键上拉电阻换2k 1k的都不行 都会拉低  挑起ec这边就正常

网友:
测试过了 开机键上拉电阻换2k 1k的都不行 都会拉低  挑起ec这边就正常

网友:
可以啊LZ这都可以改谢谢LZ分享啊。。。。。

网友:
学习了!进水机子不好修!!!!!!!!!

网友:
联想还是仁宝代工 不过越做越薄 越做越水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开关到EC这块线路坏的还是挺多的,看了楼主的帖子 启发挺大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还好没有坏EC,不然就没这么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