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C-I7 D3 不触发 魔法维修

楼主(2019-04-08):
版号 这个机器有3个问题,客户拿来说,只能插电用,意思就是只能插电,然后笔记本自动开机。然后使用,开关键不管用。
这个问题先不管他,因为目前是插电都不能用了
拆机,查了一下图纸,没有找到D04,只找到D03的图纸,发现待机3V短路。
翘起电感,发现是前端短路,这下还是比较放心了。最后查到是复合MOS管坏了,拆掉就不短了。但是手里没有这种小型的管子,所以只好改装一下,(请各位不要笑话,位置太小了,只能是丑到极点。)改装好之后,测试3V待机正常,但是没有5V待机......
测试芯片条件,发现1脚开启0V,6脚0.99V。1脚就是5V的开启,来源 ,测得5脚3.3V,但还是被拉低了,排除芯片本身,直接短接了1-2脚。再测试5V正常了,自动触发上电了。
装好CPU之后,亮机....确实如客户说的一样不能关机,开关键不起作用。
拔掉开关排线,直接短接端口还是一样(这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
蓝天的板子很多都是需要二级转换的,发现开关只有1.5V左右,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19V左右。
查来源,来自于PU9 测得条件正常,PU9不正常输出19V,6脚也没有3.3V,而测上拉的3.3V正常,判断芯片问题,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芯片还是给待机提供VIN的,就拆掉了,等我装好直接就冒烟了....,才发现装反了。
然后就又要改装,第7脚要输出一个高电平开启信号,只有用分压电阻改装,用了一个100K的上电阻,20K的下电阻。测得分压是3.1V左右。链接好VIN1和VIN,待机正常输出,短接了3脚和6脚,开关从19V变成了3.3V。修复开关失灵问题。最后给你们看下改装图,别喷,确实丑。

坏件
亮机图

网友A:
魔法维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魔法维修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先跳一段 尬舞 然后变身之后 更厉害了 就修好了

网友:
神舟的奇葩问题太多了,能找到图纸就算是好的了

网友:
修的好就是王道 这个世道收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C:
好看不好看修好就行。。。。。。。。。。。。。。

网友D:
现在的机子小管子坏的不少,为什么不订一些啊   这个改装客户在现场看到维修心态都炸了

网友E:
这就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鸡屎焊吗?

网友:
蓝天代工通病 比换芯片稳定

网友:
哇。。。你恶心到我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修过蓝天的板层坏的多

网友F:
这电脑维修的,老板连个管子都没有,感情你不是专业修电脑吧?

网友G:
技术好,焊工就感觉一般般,

网友:
这样改装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
我这手里有个板子进水烧了一大片不晓得改装行不行的,估计比你还要难看

网友:
赚到钱就是王道,有些机器对维修人员是种折磨

网友:
这款机子会自动开关机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子小管子坏的不少,为什么不订一些啊   这个改装客户在现场看到维修心态都炸了

现在维修都不好报价,能省就省,我也和楼主一样搞过,哈哈

网友:
修成这样还收的到钱不?客户看见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两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个复合管会引起掉电的   开关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pu9坏了很多了  而且网上卖的多也是坏的  一般都是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先跳一段 尬舞 然后变身之后 更厉害了 就修好了

跳尬舞的你是魔鬼吗 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世道收到钱就是硬道理,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修的好就是王道 这个世道收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Dear Sir
Please upload your technical schematic (drawing / design) (created in a laptop)

网友:
高手啊。我的烧了一个洞,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法维修是什么意思?

你看出来怎么修好的吗,没看出来吧。这就是mag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先跳一段 尬舞 然后变身之后 更厉害了 就修好了

没有尬舞,只是去蹦了一会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看不好看修好就行。。。。。。。。。。。。。。

只是藏在里面的才敢这样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子小管子坏的不少,为什么不订一些啊   这个改装客户在现场看到维修心态都炸了

这种管子用的不多,就没有备件,一般的小零件都是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鸡屎焊吗?

不是,这是失传已久magic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脑维修的,老板连个管子都没有,感情你不是专业修电脑吧?

没有备件而已,修电脑我不专业,坑人我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好,焊工就感觉一般般,

看了帖子了吗,让你们别喷啊,

网友:
芯片撞翻 圈起来要重点考哈哈哈 不过楼主技术够硬

网友:
修好就行,好看不好看什么都是小问题

网友:
看来学是很有料的。厉害了.......

网友:
楼主焊功有待练习啊

网友:
楼主耐心比我还好。碰到零件坏掉的。我一般不去改。直接去订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收钱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了 6脚管子 坏得多

网友:
能把机器救活就ok了,难道医院给人动刀子不恶心啊?能把人救活就行!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这个板子好像还有个南桥通病吧 南桥非常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