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扩容完刷机后原机盘在装上能保存资料不?

楼主(2019-04-08):
昨天扩容了个6sp都正常,结果顾客说微信聊天记录不够,请问下大神们现在吧原机盘装上里面的资料可以保存下来不!急!!在线等

网友A:
不可以了 你刷机了逻辑码片数据就变了 在装上原来硬盘还是dfu模式 还是得刷机才能激活用

网友:
这个事先要整机备份 客人要资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了 你刷机了逻辑码片数据就变了 在装上原来硬盘还是dfu模式 还是得刷机才能激活用

我装上原机盘,开机白苹果保资料刷机我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了 你刷机了逻辑码片数据就变了 在装上原来硬盘还是dfu模式 还是得刷机才能激活用

装上之后白苹果过重启,可以保资料刷机,我试过来,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之后白苹果过重启,可以保资料刷机,我试过来,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