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焊接问题

楼主(2019-04-08):
SR1EF 4代的单CPU,拆下来植珠,再焊上去的时候,有一个角脱焊,用手都可以按动,(CPU那边的一个角脱焊,桥那边的可以完美焊好。)
植珠用的是0.4的珠子,不知道是板子变形了,或者是CPU变形了,还是珠子不够大,被CPU里的电容顶到了。图片不好拍。

网友:
温度不对 高温变形

网友:
这种板子薄最好先预热做再BGA还有就是红外温度别太高了 板子固定好

网友A:
把那个翘起来的角放几个铜片压在上面,然后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B:
这么大的芯片,植株肯定会变形。。。。。。。我最头疼植株

网友C:
                       应该用0.45mm的珠子。

网友:
板子太薄了  用100度预热几分钟可能效果会好点

网友D:
宏基的这款我都是用0.45的,我修过这款不管怎么弄都是翘

网友:
在修V3-572,也是焊不好

网友:
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翘起来的角放几个铜片压在上面,然后重新加焊试试

我压了东西在上面,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0.45mm的珠子。

0.45的珠子没有,0.5的又担心太大了,在网上买了2片钢网,全是不行的,连0.35的珠子都漏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基的这款我都是用0.45的,我修过这款不管怎么弄都是翘

我这个也是宏基的,

网友:
现在的CPU做BGA是会有变形的情况的,珠子不能小,温度自己根据BGA调成合适的,每个BGA温度可能有差异不好给值。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华硕的,板子做BGA的时候变形了,用东西压上可以值回去,但是没有什么用,你这个是cpu变形了吧,我无解,小白来看经验的!

网友:
这中处理器焊接 我自认为很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芯片,植株肯定会变形。。。。。。。我最头疼植株

植珠问题还不是很大   问题在于焊接  植好了要变形   变形了焊接就是有空焊

网友:
这个板子是很软的,散热器时间长了都能把板子变形。。。

网友:
这种最好放烤箱里烤半天,这样子起码可以做3次cpu不变形,烤过的cpu,做多了也是会变形的

网友:
很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