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用电池可开机,适配器不行

楼主(2019-04-08):
一台ASUS  X455LD 用电池可开机正常使用,适配器不行,不显示充电。不通电拆机发现用电池触发有3V和5V。如果用适配器能触发,只出5V,不出3V所以不能启动。芯片是UP1589,请问下高手们维修思路

网友:
刷论坛的BIOS不行,刷回原来的现在不能触发了。

网友:
3V短路了,换个BIOS后,开机3V上一下就没了,一量3V短路,CPU发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