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08):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55E5800A-UD

  机芯:T962A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通电测量数字板发现供电异常,DC12V 转 DC5V电路电压异常,初怀疑是UDM1损坏导致,更换后故障依旧,测量芯片供电也正常,当测量到EN脚外接电路时发现电压异常,正常应该0.8V 为开,0.6V 为关,测量RDM处后级为0V,用万用表测量此电阻阻值变成无穷大,更换后故障排除。

  至此,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分享,支持一下,就是图片稍微清晰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能给个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