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又接一台小米6 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9-04-08):
客户说突然不开机,进不了系统,接过来检测发现能进到系统界面,然后就直接掉电归零,也不重启,接表电流无阶跃突变。
到手先短接9008刷机正常,进re和fastboot都正常,但是刷完故障依旧,故障锁定主板,查下网上没有故障先例,按照自己维修思路,直接加焊电源管理u600和u601,故障修复

网友A:
哪个是电源管理?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电源管理?哪个位置

字库正背面和字库旁边差不多大的芯片

网友(2019-06-23):
小米6的电感容易出问题!其实电源IC到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
高手@膜拜了,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