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416HB 程序 测OK

楼主(2019-04-08):
DELL E2416HB  程序 测OK 配屏幕型号M240HTN01.2

网友A:
你好,程序下载刷了不开机,确定是好机器读取的么,我的原故障就是不开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程序下载刷了不开机,确定是好机器读取的么,我的原故障就是不开机,电压正常

这个是我淘宝买的程序    我的显示器刷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