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M22LA液晶监视器开机绿灯不亮

楼主(2019-04-08):
创维M22LA液晶监视器开机绿灯不亮,12伏电压有没有5电压输出,怀疑as5422电源模块
坏,有会维修的吗

网友:
先测12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换芯片

网友:
测5v输出的对地电阻吧????

网友:
直接换,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修了很多21的都是那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这个板子上的5伏电压是那个电源模块输出的,能给说说吗,还有12伏5伏对地电阻是多少正常???恳请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拔掉驱动板,看看,不行看看整流二极管

网友:
你好大师我这有一个创维M22LA监控显示器,12伏电压有就是没有5伏电压所以我想问你一下12伏专5伏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能给说一下吗!谢谢你,我这个驱动板上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AS5422和AS5430请你给说一下那个是12伏专5伏的芯片,谢谢大师!!

网友:
找一下图纸,分析一下相关电路,也可以百度这两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检查 是否短路   然后再查5v 检查 是否短路   然后再查5v

网友:
先测下芯片引脚电压,那些,再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实在搞不好么弄个手机充电器(5V2A),代替原来的5V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需要的来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