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466 時開時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9-04-08):
型號:蘋果A1466 美版板號:820-00165-a
故障情形:能觸發但有時候不顯示

今天收到一台蘋果筆記本,型號是A1466,狀況是有時能開機,但是有時候按開關後不顯示,風扇轉了又停,停了又轉。

報完價格後直接上電做檢測,有時候能開機,有時開不起來但是風扇會轉,不開機時開機電流卡在0.16到0.26左右

因為有觸發,所以直接查各大電感的供電,結果發現每個電感都有電,只有CPU供電沒出來。
心想既然這樣就查查各個晶片的PG有沒有出來好了,當查到U7600的PG時有了發現。

這台機器之前給別人修過,而且好像還有些進水後的痕跡,原本的P1V05S0_POOG和ALL_SYS_PWRGD相連的電阻R8164已經不見了,而且焊盤上的點也不見了,查了圖紙後確認是一顆100k的電阻,於是在料板上找一顆也是100K的電阻換上,換上後狀況依舊。頓時覺得難道運氣這麼差嗎?拆料板的電阻也能拆到壞的?

後來仔細測量了一下,確認電阻兩端阻值正常,電阻也是好的。再測量了一下晶片U7600的條件,也都正常。這樣還不出PG就奇怪了阿..再看一下圖紙確認這個U7600的PG是由R8164的2腳上拉的,這個2腳的訊號是ALL_SYS_PWRGD,是由SLP_S3上拉成3V,把這個R8164的2腳跟其他ALL_SYS_PWRGD的點用蜂鳴檔測量後發現斷線了,應該是被液體腐蝕的,所以最後把旁邊的ALL_SYS_PWRGD飛過來之後CPU供電就出來了。

网友:
不错 修的仔细 。没有走什么弯路。插句题外话 以后发帖最好用简体。可能你不是大陆人 。但是还是希望你用简体发文章。

网友:
阁下是哪里人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对于不太懂繁体字的我来说,看帖有一定难度!楼主估计是香港那边的吧?

网友:
看一般的繁体字毫无压力

网友:
修的可以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飞好线建议用绿油固定下,

网友:
正宗国学?

网友:
思路清晰,不走弯路,赞一个。。。。。

网友:
苹果笔记本原来也不是那么难啊

网友:
目测,楼主是台湾的,修手机也修电脑,各种手机的工具在桌面上,修进水的,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上说看不懂繁体???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显微镜来个特写哦,我看下你怎么怎么操作的哦,

网友:
技术部错!!理论也好

网友:
苹果笔记本真好,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怎么还用繁体字体

网友:
台湾这么有钱,也有人修电脑?

网友:
感觉是楼主输入法问题,,,大师傅多久没发过贴了,期待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才发现,電原来是雷加了个尾巴,挺有意思的

雷怎么解释呢,雨下面一个田,下雨天出现在田上空的东西,,,貌似只有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怎么解释呢,雨下面一个田,下雨天出现在田上空的东西,,,貌似只有雷了

有想法,

网友:
学习学习了,楼主真的很细心了呢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晰,只要电路图看的懂。小小白 也可以修好。真的不错   学习了,老板应该是中国🇨🇳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