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58A-GD65 MS-7522 VER:4.11 供电正常无复位

楼主(2019-04-08):
     主板型号:X58A-GD65
      板号:MS-7522  REV:4.11
       故障:开机没复位,供电正常          迅维没有找到图纸,只找到3.1版本的,CPU供电芯片不对,UP6218AM PDF也找不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9774-1-1.html 参考此贴 3.1版本的
    CPU供电管旁边找找  有两个六角的官子,量其中一个六脚有3.3v上拉,但六脚电压没有拉上去,直接拆了

亮机了,运气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修出来就好。台式机板子我现在很少碰。没有动力,维修价格太低

网友A:
拆了没装不影响吗,还是找了个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没装不影响吗,还是找了个同样的

没影响的,已经测试两天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错。修出来就好。台式机板子我现在很少碰。没有动力,维修价格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