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上下管集成的的8脚双N沟通MOS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9-04-08):
     如题,管子型号是HP8S36,手头有FDMS9620S,非CPU供电的上下集成管,但脚位一样,不知可否代换,功率参数是否相差无几。代换后长时间使用是否稳定????

网友:
功率足够,代换完全没有问题的 焊接好 功率足够,代换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现在的CPU功率低。

网友:
一般都没有问题的随便换

网友A:
原机的HP8S36就是通病管子,发热厉害,连背面PCB板都烤黄了。代换的管子如果不如原机的就别代换了,用这管子的板烧了CPU也不少见

网友:
一般代换要高于原芯片的功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的HP8S36就是通病管子,发热厉害,连背面PCB板都烤黄了。代换的管子如果不如原机的就别代换了,用这管 ...

哦,那请问要用什么管子代换好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换的的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