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面写着3B=3H的是什么芯片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楼主(2019-04-08):
芯片上面写着3B=3H的是什么芯片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网友:
问问淘宝吧

网友:
6A, 23V, 500kHz, ACOT™ 同步Buck 转换器 + LDO

RT7290A 是采用 ACOTTM 控制架构的同步 Buck 转换器,无需使用外部补偿组件即可拥有极快的瞬态回应特性。其输入电压范围为5V至23V,且提供一个输出3.3V的LDO和一个300kHz CLK来驱动一个外部电荷泵电路。具有过流保护、欠压保护、过压保护等完整的保护特性,还有 1.5ms 软启动时间和开漏 Power Good 输出。

网友:
好像以前就有人问过,找个芯印反查手册或百度一般可找到。

网友:
论坛里有个表格的收一下,不过好像只到15年的

网友:
淘宝有,一般都是这个水印去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