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136激光一体机异响

楼主(2019-04-08):
一台惠普M1136激光一体机异响,经检查发现是加热组件问题,拆机后取出加热组件,看机里面的定影膜已经破损,定影下辊相对应的部位由于受到陶瓷加热片的高温影响,也有些变形,所以决定更换整个加热组件。

网友:
HP激光器常见故障,定影膜,压力棍更换即可。

网友(2019-09-13):
膜。下辊,还要检查下辊轴套

网友(2019-10-18):
楼上的说对了,异响轴套有换过就解决了,上图情况直接换整个组件好些

网友:
再加一点美孚,润滑

网友:
都这个样子了,还是整套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