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dy体测仪打印时提示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9-04-08):
开机第一次打印,打印大概10来秒弹出红色警告(打印机故障)时,打印机却能打印出几行报告,偶尔一两行。出现警告后,在点打印,即可出现(打印机故障)警告,必须重启才能让打印机动作(却也只是打出一两行)

点打印时,数据发送中此灯会闪烁红灯。灯灭即中断。怀疑旁边电容和12M晶振接触不良,全部更换问题依旧,随后有更换了WDH375B 读取芯片还是同样问题。中间四方芯片是个单片机,应该没问题吧?即使用的话,我也没有工具更不具备写程序的能力。

测打印过程中功能板USB接口+有5V,data- 0V data+ 3V 负极- 0V。
疑惑:按照此故障表现,既然能打印一两行字,说明开始是数据发送到打印机接受是正常的,突然中止打印,看惠普1000打印机电源键2秒一闪烁的灯来看应该是突然中断了。测量12M晶振两脚为5V的一半2.4V说明起振了。用表笔针碰触12M上方(105电阻右边贴片电容时)红色信号灯会亮。左边的4.9晶振,一端电压3.6V,另一端0.4这个正常吗?由于小白一个,有点啰嗦见怪莫怪。

希望有大神修过此类机器,帮帮我等小白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告知一下?要不要把全部电容换一次?

网友:
看来没有人知道。。。。伤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