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开机风扇转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9-04-08):
如题开机无显示,键盘灯不亮,按住关机键一会儿风扇停止转动松开关机键风扇又开始转动,显示器依然无显示。内存,显卡金手指都擦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排除法,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主板硬件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连检测卡都没有,估计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就别折腾了,拿去维修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主板硬件有问题

诊断卡显示d5d4我把CPU卸了重新装上可以开机了,但是网卡又没有了。难难道还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