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411多个问题

楼主(2019-04-08):
客户送来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大短路,心中暗喜,报价,留机,大短路多数都是19V电容短路,这个大家都知道,拆出来准备烧鸡,可是发现没几个电容,就先用观察法,一般电容短路烧坏都会有一点痕迹,发现IO芯片左上方电容烧坏

更换好插上电源,发现待机过高,0.247,肯定有东西在发烫,用万用表量了下各大供电都没有发现短路,量到IO芯片,发现旁边的电容和电感都是短路,可以肯定IO应该是有问题的,然后风枪吹下IO芯片,再去量旁边的电容和电感就正常,就去宝套了个IO带程序的芯片回来

装上后插上电源,可是按开关无法开机,测试在待机状态下有3V和5V 开关却没有一点电压,这个开关是直接通往IO芯片,中间没有电阻,难道是IO芯片发回来的不行,于是上论坛查查,发现有人说待机状态下5V不出来,触发后才出来,心想,还是刷个BIOS,下载了BIOS刷上,插上电源,惊喜出现了,用示波器测量开关3V出来,但是按开机还是不通电,此时的待机还是有点高,0.025

拔掉开关线 待机正常,于是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开关线,电流上去了,一下子就量机了,插上开关线待机又是0.025,可以肯定是开关这边出了问题,用手摸那个三角待机管子,有点点轻微发烫,正常情况下那个管子两边都有3V,于是从其他旧板拆下来补上,装上去测试,OK,终于所有问题解决,第一:大短路是19V电容烧坏,第二:待机高IO发烫,是IO芯片坏,第三:BIOS程序损坏导致开关没有3V电压,第四:开关上的待机管子坏,全部搞定....

网友:
很久没做维修了,几年了,第一次发帖,那个帖子上面配文字,下载配图片是怎么上传的,怎么我一上传图片全部跑到下面去了 奇怪

网友:
维修人员都不易,分享的很好!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很多时候维修都要细心,才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网友:
这台机子待机是5V是没有的,要触发后5V才出现,上次修到也是一台开关没有电压,也是刷BIOS好的,这个开关确实是直接通往EC芯片,中间没有任何零部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