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2G内存能点亮 4g 8g都不行,换了多个cpu、内存,一样

楼主(2019-04-08):
如题,拿到手2根槽接触不好,有时候vddspd接触不上,修过以后正常了,双通道什么的都可以,烤鸡没问题就要装机了,发现无论上4G、8G内存诊断卡都跑15--51,换过多个cpu,换过双面的、单面的、窄的和宽的4g、8g内存,只有2g的内存可以点亮,正常使用,4g、8g内存诊断卡都跑15--51,然后过会重启。
这个是什么情况?从来没碰到过。手里没有示波器,抓不了波。而且这款技嘉主板,没有那种管超频的小6脚芯片和ite8275e,本来这2个东西经常会坏,导致不过内存,但是这块板子没有。

网友:
补充一下,bios技嘉官网下了2、3个刷过,一样

网友:
检查座子有没有问题,针脚有没有断的弯的

网友:
座子不知道怎么检查,针脚是很认真的检查过了,没问题。何况2G的能点亮啊。

网友A:
一 CPU  二  进BIOS 调整MEM频率 800 保存   调整HT 频率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 CPU  二  进BIOS 调整MEM频率 800 保存   调整HT 频率保存

你的意思是说用2G内存进bios,怎么设置,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恢复下BIOS的设置试试,不行了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用2G内存进bios,怎么设置,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对                                                                      2G进BIOS 后设置

网友:
2G内存单面的双面的,4G内存双面的单面的。在打下内存阻值。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奇怪,没遇过。希望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都试过了就考虑CPU吧!工具橡皮擦

网友:
我有一块Z87也是这个问题  不是BIOS问题  只能用2G内存 不分单双面 目前没有搞好!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以前有碰到只能上一条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