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9求救

楼主(2019-04-08):
连续搞了两个A9都是CPU旁边两路降压电感对地,并且CPU下层容易小掉皮,拆下来好好的,除胶拖锡后就掉皮,电源还容易爆锡,一不注意就短路,伤心啊,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指导下,或者应该注意的地方
cpu

网友:
装下层的时候要对位,每个点都对好,对准,才不会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