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触发到0.4后几秒掉电

楼主(2019-04-09):
接一台联想S405说开机不亮,上可调发现待机0.02能触发,触发后上到0.4后过几秒掉电,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重复同样现象,主板问题,拆!

板号LA-9001P,待机时跑了下线路,3,5V有,还有个1.1V,抓头。。必须找图纸,上论坛下了份开始查,因为能触发所以先不管BiOS了,心中估计应该是某电压未出引起掉电,因为是过几秒才掉电应该不是短路保护。按时序来,待机正常,3.5V,1.1V都有

查转换3vaLwTo3Vs,触发后马上量U54的123脚输出3.3V。4脚18V转换正常

那就查5VALW TO 5VS,触发后测U53的123脚无5V。4脚1.2Ⅴ不正常了,断电打4脚关连的Q88立马发现问题,D极对地阻值才几欧,应该是击穿了拉低U53的G极导致U53不导通所以5VS没出来

分析完主马吹下Q88再打D极对地阻值不短了

懒得找Q88代换品,直接空那上电,5VS出来了

电流也上去了应该是跑起来了

装机,上屏。附亮机图

网友:
楼主大大,x6s刷bios之后,自动重启开机啦,然后发现桌面图标变大,右键桌面发现没有独显和核显的菜单,然后我重启下,就开不了机,按下电源键,风扇转动,屏幕黑屏,5s左右断电,风扇停止转动,在此开机也是如此。怎么解决呢,麻烦看到了帮忙说下维修建议

网友:
动过哪从哪下手。。。刷过第一次自动开机应该正常的现象,买个再刷下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