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 英特尔 eprom_K 错误A1脚 画的。。鑫智造

楼主(2019-04-09):
IPHONEX 英特尔 eprom_K 错误A1脚 画的。。按照图纸A1 我在实物主板上测的是地

IPHONEX 英特尔 eprom_K 错误A1脚 画的。。鑫智造

网友A:
这种错误太多了,每个软件或多或少都有,有时候因为一个错误浪费很多时间以及判断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太多了,每个软件或多或少都有,有时候因为一个错误浪费很多时间以及判断方向。

拆的时候先把方向拍下来或者做标记啊,装的时候按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先把方向拍下来或者做标记啊,装的时候按原来的就行了

不是你说的那种,而是主板上A1接地,但是电路图上显示此点为供电,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考虑,肯定是想妥妥的短路了啊,然而并不是短路,是电路图画错了,这种情况就会耗费很多精力,去维修子虚乌有的“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说的那种,而是主板上A1接地,但是电路图上显示此点为供电,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考虑,肯定是想妥妥的 ...

我回复上面那个老兄的

网友:
6sp 主板灯控电路就是错的,上次折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上面那个老兄的

说的就是4楼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9-05-09):
感谢各位大神的奉献.各位大神技术精湛   小白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奉献.各位大神技术精湛   小白需要好好学习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很少,后面注意了一下!!

网友(2019-08-13):
刚刚开始总会有些错误,应该慢慢就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