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指南针陀螺仪维修提问

楼主(2019-04-09):
  一台iPhone6S plus手机,修指南针轮盘问题。拆机发现前面被维修过,指南针芯片和陀螺仪都动过。很明显没有更换过ic。于是抱着捡钱的好奇心去换了U3000指南针,不行。接着换了U3010陀螺仪问题依旧。那就奇怪了,芯片底脚都测过阻值都正常的,为什么换了ic还是不行呢?这是一台扩容的机子,难道是板层断线了嘛? 没道理啊!

网友:
硬盘底层

网友:
刷个机就OK了。此故障出现后扩容肯定刷了机

网友:
是的 没错 后来我又重新写了一遍底层 完美修复罗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