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主时钟很容易吹坏?

楼主(2019-04-09):
小白请教,24M主时钟是不是很容易吹坏?用风枪吹下它时应该怎么吹,温度是多少?安装时温度多少?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风枪温度在310±10°C  不会对晶体造成损坏,涂一点助焊剂的话,温度270左右就可以无损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风枪温度在310±10°C  不会对晶体造成损坏,涂一点助焊剂的话,温度270左右就可以无损去下

谢谢指教!偶试下弄!谢谢指教!偶试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