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T46 有时能开机,大部分不上电

楼主(2019-04-09):
字面意思  T46只要上电就能正常使用  。大部分都是不触发的 拆机测量  3V 5v 没有   断开5V后面电路插电  5V 3V都有了   后面测量没有短路 (有时候能开机也证明这点了)  加热电感部分就会出待机   更换5V滤波电容 解决

网友:
表达的还算简单  其实因为经验的不足 走了好多的弯路  修理了几个小时  一直在取后面负载  不是在一个一个装回去     总的来说 修好就好再累 也算有了回报

网友:
35v的电容坏了是吧

网友:
5V电容坏的

网友:
超锐T46那就是说5v的滤波电容么有工作条件,导致不触发,更换5v就可以叻,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确实,滤波不良也会引起时开机时不开机,我都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一般么5v就导致开不叻。。。。。。。

网友:
好多国产机器是有这样情况,3 5V后级滤波电容不良会出现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情况,换电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