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30 显示屏背光电路ic,丝印cz=ce tom,烧坏,该怎么修

楼主(2019-04-09):
dell e6430,开机黑屏有开机声音,发现已出图像,就是背光不亮,拆开屏幕后,发现保险f2已烧断,f2一脚是公共点19v电压,一脚短路接地。查短路点,最后找到是(芯片边写着LED IC)丝印cz=ce tom烧坏,拆下后,f2保险一边不再接地。
想在淘宝买一个这样的ic,可是搜不到,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搜。

求助大家:一个是该怎么搜这个芯片;一个是没有这个芯片的话该怎么修?

说一下led接线,共10根,123脚是正极,(是从f2过一电感而来,同时f2进cz=ce出来后和过电感的合并),4脚可能是空脚,5678910是负脚,是从cz=ce tom芯片各个相连的。这个屏幕背光供电应该是并联的led灯。

这个芯片的tom字上有裂纹。所以不是太清晰

图中的6个小铜点,就是和背光的负脚相连的,5-10脚。

网友A:
找个费笔记本屏   把板子拆过来 改一下就ok  论坛有详细教程

网友B:
找电路图呀兄弟电路图上这有配件名字如果淘宝上没有的话就只能现在配件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费笔记本屏   把板子拆过来 改一下就ok  论坛有详细教程

确实可能需要这样修了。刚在论坛搜了下改旧板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电路图呀兄弟电路图上这有配件名字如果淘宝上没有的话就只能现在配件板子了

没有电路图啊。笔记本的图纸倒是能搜到,屏幕的驱动板升压板的图纸搜不到啊。

网友:
在别的费屏上找找芯片
或者用别的屏板来点LED (改动下)

网友:
I know the circuit ic.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CZ = **,

网友:
大神   我要好好学习 好好的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