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版号6050A2454801-MB-A01 开机0.12A 不动

楼主(2019-04-09):
惠普 版号6050A2454801-MB-A01 加电 开机0.12A 不动
南桥有微弱温度,其他地方一片死寂
本来好好的 半个月没用 就这样了

网友A:
对了 我还想问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加电开机无反应,待机电压不变 确定开机键与主板有触发
一般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查啊?

网友B:
待机0.12把,南桥微短和缺压都有可能

网友:
0.12 二级电压你量没。这种问题一般都很好处理的。

网友:
加电后到0.12,一般都是确电压或有微短造成的,根据上电时序排查

网友:
35v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我还想问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加电开机无反应,待机电压不变 确定开机键与主板有触发
一般这种 ...

这可以根据时序维修

网友:
说的太简单,帮不上忙了    建议按时序先查一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12把,南桥微短和缺压都有可能

开机0.12

网友:
这可以根据时序维修

网友:
按照时序查,开始0.12明显的后级电压都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