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硬盘可以用6硬盘代换吗

楼主(2019-04-09):
我有6代硬盘 想扩到IPAD5上去 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可以  ,测试架重新写底层,比如ipad45 都没有问题,只是要调整底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测试架重新写底层,比如ipad45 都没有问题,只是要调整底层就行了

好的 感谢   那我试下

网友:
好像说要8Y 8G的才可以 还有怎么区分32 64位 有知道的大神出来说一下

网友:
不可以,ipad5硬盘是专用的,黑盘。用6代的会刷机报错

网友:
不可以,已经试过很多遍,勿走弯路

网友:
可以,但是有几个型号刷机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