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 12279-2 求图纸 主板没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9-04-09):
华硕A450J 12279-2  求图纸  主板没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一般不是大问题不需要图纸啊, 查下隔离电压,查下待机电压  COMS电压   ACIN  ECRST 等。。。就解决了。

网友:
不触发一般不是大问题不需要图纸啊, 查下隔离电压,查下待机电压

网友:
asus的图纸不好找的建议先查下基本的待机 等条件吧

网友:
机器图纸没有,你想要充电芯片的图纸 还是EC的图纸啊?

网友:
ASUS的图纸再别找了

网友:
不用图纸也能修,首先你查下开关有没有电压,有没有高低高变化,有的话你就查EC部分的条件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点位。

网友:
ASUS的图纸还是别找了  有点位图都算好的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
ASUS找一下点位图,参考一下,图纸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