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W519L 闪屏问题解决

楼主(2019-04-09):
华硕笔记本W519L不接电源使用电池就闪屏,客户以为是电池问题,自行更换电池后,依旧闪屏,经测试是屏幕高压问题,更换屏幕后恢复正常。

网友A:
通病来的,基本上可以修,不用换屏

网友:
屏的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来的,基本上可以修,不用换屏

技术有限  哈哈哈  只会换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有限  哈哈哈  只会换屏

客户接受价位 解决问题就好   这个屏应该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有限  哈哈哈  只会换屏

呵呵,这贴发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接受价位 解决问题就好   这个屏应该也能修好

客户倒是很满意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