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英特HP CQ42,G42独显改集显最完整,最稳定的方法错误指正

楼主(2019-04-09):
今天看到一贴关于修改G42 CQ42 独立改集成的帖子。文章中。楼主说最完整,最稳定的方法,本人对此有所保留,还是少改了地方
原贴在这里:英特HP CQ42,G42独显改集显最完整,最稳定的方法
本来是不发此帖的。只是在楼主哪里留个言,但是发现帖子太火爆。留言直接是最底下了。怕是很多人看不到我的留言。所以就单独发了此帖

我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有2处错误地方,一处需要强调说明地方。我现在修正一下。需要说明的是,我对CQ42 和G42 这个型号,现在都是直接改集成的。我的方法也是源自论坛前辈,不过多个兄弟发的文章里面有很多错误之处。有的是多拆了元件,有的是元件改装错误。我是经过图纸和实物仔细比对后得出的结果,所以我的方法绝对没有错误。而且改了不下几十个。

这里先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图片上的R51 不要拆除,很多兄弟发的文章这颗电阻被去掉了。注意,这里楼主是对的。只是框框太大。可能有些兄弟看不出来。我强调一下

下面指出,还有两处需要修改的
如下图。还需要在将 R462 ,移动到R463 虽然是小电阻。可能没多大影响,但是你们去看看图纸。这颗电阻是需要的。还请仔细点。否则以后出现个乱七八糟情况也不好说

还有一处也是论坛兄弟发生错误的重灾区,这里楼主也没有修改。
黄色箭头处是2个横向连结的0欧电阻 ,方法依照红色修改就行。很多论坛帖子里把这里胡乱上下连起来了,这是不对的。
正确方法如下图

其中有个R290 2.37K 电阻。 可以用2.4K 电阻代用

本人有自己做过的WORD 的文档, 有些地方我自己打错了字。然后自己做了标注,怕误导各位我就不发,希望对各位有用。这里虽然说是完整的修改方法。其实还是不够完整

网友:
大佬出的教程真不错

网友:
我就想知道改完后外接显示器能否正常使用?我改过之后都是内屏正常,外接不显

网友A:
想问问为什么要独显改集显?

网友B:
没改过   下次遇到我可以试试   验证了以后在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为什么要独显改集显?

有一种设计缺陷,名叫显卡门,不改集显,咋搞。植球。换显卡解决不了问题。时间是个催命鬼。早坏,晚坏,迟早要坏。早改晚改,必须得改。改了爽歪歪,一身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改过   下次遇到我可以试试   验证了以后在评论

结合另一个兄弟的改法。加上我的指正。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帖必须加精华

网友:
根据什么原理改的???

网友:
现在这种笔记本修不到了吧,基本贵了都不修了............................

网友:
下次遇见就好了

网友:
没改过   下次遇到我可以试试。。。。

网友:
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样改显卡的,是通过图纸吗。

网友:
这个要收藏备用。省很多事。感谢楼主。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改了但好像分辨率不正常,更新显卡驱动后经常出现类似分辨率选择后的黑屏,像素32位时出现比较频繁 ...

重头检查哪里出错了。。如果不行站内私信给我。我可以发你一份我的修改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