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 SE2216HV液晶显示器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09):
戴尔 SE2216HV液晶显示器花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戴尔 SE2216HV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花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戴尔 SE2216HV显示器,故障为液晶显示器花屏。

  此机有时花屏,有时正常,故障出现时,类似屏线不良引起的重影花屏,故障出现和正常显示时间间隔几秒几十秒无规律,换屏线故障依旧,最后查出为驱动板上3.3V稳压块U101不良引起,实测此块输入5V正常,输出接近4.9V,不知是不是通病。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新人报道,多多向大神们学习经验,

网友:
大佬,我有一个明基的 22屏,也是 一会正常,一会花屏(各种横线竖线) ,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更换板子能解决问题不? 请大佬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示波器测量可能明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