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k21拍的照片有需要的自取

楼主(2019-04-09):
V星ms-16k21拍的照片有需要的自取

网友A:
这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有高清的吗,我需要看下显存供电芯片,重新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有高清的吗,我需要看下显存供电芯片,重新上传一下,谢谢

加我q1037874846  我发给你   不过这个本子被客户拿走了  不能在拍图了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B:
BIOS有吗?PCH下面的U30  麻烦上传下  谢谢!

换桥了 触发电流上不去   刷官网电流能上去 最大到2.0A  跳变可以看到明显过内存和显卡了  但就是不亮机

估计要合成

谁有备份或能亮机的 麻烦上传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有吗?PCH下面的U30  麻烦上传下  谢谢!

换桥了 触发电流上不去   刷官网电流能上去 最大到2.0A   ...

ms-16k21bios一个是原机备份   一个是淘宝买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11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16k21bios一个是原机备份   一个是淘宝买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118-1-1.html
(出 ...

搞好了  是屏幕坏了  屏供电+3V_LCD短路了  阻值0 但电压还是3.3V

通过查EDP_HPD屏幕检测脚 电压为异常 发现屏电路板无工作 继而发现问题

另:这款机器 EC PCH BIOS 官网都有下载  直刷  直用  100%原厂 不用合成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