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REV:1。0 不触发

楼主(2019-04-09):
机子拿来不开机  查电压正常  刷EC 没用    着手IO  果然搞掂 不用换  直接开机亮机   关机正常   附上图片 BIOS 供大家使用

联想IS6XM REV:1。0.rar

网友:
细看..............短接IO 脚 ....................

网友:
联想主板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查电压正常后,也可以这么三两下搞定

网友A:
io电压检测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电压检测脚的问题??

是的  拿来是不触发的.........................................

网友:
刚好我也在修这个主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