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000 不接屏幕不掉电

楼主(2019-04-09):
联想 V4000 怪问题     不接屏幕外接正常  开机接上屏幕 就掉电 有时显LOGO马上掉电 有时LOGO都没有出现就掉电了  不要说是屏线和屏幕的问题 因为我还一台一样的 试过屏线和屏幕 没有问题  BIOS刷过两个都是一样 两个BIOS都开机快  机器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不知道从那里入手查?

网友:
通病显卡的电容我也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A:
查查背光电路.换换屏线

网友:
查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的功率不够啊!换个试一下

网友:
转化电压吧

网友:
测试下屏线接口的供电和信号对地阻值和电压情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背光电路.换换屏线

屏和屏线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测试的时候有插硬盘的吗?没有可以插一个上去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给屏供电不良,电压不稳。建议示波器看看

网友:
通病显卡的电容我也换过 还是一样,电压不稳。建议示波器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这方面,还有就是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去掉温控,然后风扇改常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