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SUS X751LD 2.0 屏蔽板载内存Bioss 不需要改任何电阻

楼主(2019-04-09):
Asus X450LD2.1 屏蔽板载内存Bioss 不需要改任何配件.新手请注意本BIOSS是把板载内存颗粒屏蔽掉了.刷了本BIOSS后需要装内存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A:
刷上不加电了,一点反应没有。bio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上不加电了,一点反应没有。bios不行。

这是不可能的,你本机器原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03-09):
刷了,好的.

网友B(2020-10-03):
刷了可以显示,独立显卡有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显示,独立显卡有感叹号

发原机的来改,微信 514478579

网友(2022-01-23):
经过测试,BIOS已经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