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 iPad a1430 硬解ID和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9-04-09):
机器型号:iPad a1430  及iPad3 3g版
问题: 解ID
iPad3插卡版解id只要拆掉r1204 就可以变成WiFi版直接刷WiFi版的固件即可。因为此机器最高的系统是9.3 不需要系统认证序列号。
刷机时候iTunes刷报错4013  爱思知道百分之二十 因为屏幕可以亮苹果之前可以开机于是排除外配,观察尾插有点脏还有点破于是就
换个一个,顺利刷机 正常激活。

网友:
多看帖子,多学习,谢谢。。。。。

网友:
这么简单的吗?不用拆硬盘写底层的吗

网友A:
我现在都软件解,都这费事

网友:
现在IPAD3微信都不能用了,没几个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软件解,都这费事

你是怎么软解的?确实很多软件低于IOS10都不支持了

网友:
楼主给你加分了,请问软件用的哪个

网友:
这么简单的吗?少人用了     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