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奇怪花屏

楼主(2019-04-09):
手上有台苹果A1278  版号820-3115-B  I5三代集显

故障是用一会花屏,有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是显卡多     大部分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显卡多     大部分都是显卡的事

这机器是集显的,是桥问题吗。…。…。…。…。………

网友:
发现好多a1278集显花屏,有时花,不好修

网友:
                换过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A1278 这款机器 内存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简单点就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槽或者内存有问题,遇到过。

网友:
楼上已经提示了

网友:
内存槽有个脚空焊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机器有板载内存吗,我没有见过。

网友:
严禁灌水 认真回帖 这个机器就没有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好像是cpu集成的显卡核心的吧如果是处理器集成的显卡核心那种的话就应该是差cpu供电部分了

网友:
Cpu虚焊,或者有线路损坏,之前有个三星也是这样,就是cpu旁边有条线搞断了。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刷个BIOS试试先,不行就干桥干CPU了

网友:
同款型号,检测不到屏,没屏幕供电

网友:
内存带灯测试

网友B:
会不会是集显的问题,可能有点虚焊不。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呢........................

内存换过了,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集显的问题,可能有点虚焊不。

集显是从PCH输出的,准备干PCH了

网友:
没有那个东西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看过这机器的通病,我这个内存槽没有空焊

网友D:
感觉是显卡问题吧,加焊一下显卡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显卡问题吧,加焊一下显卡试下  、、、、、

     集显的,就直接加焊PCH  ........

网友:
苹果的垃圾之处莫过于CPU 脱焊了。在我看来苹果垃圾的很,CPU 损坏。或脱焊了

网友:
清理灰尘,先换个内存试一试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我前几天也刚遇到了一台

网友:
你可以先用雷电接口转外接HDMI测试一下,如果外接没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屏幕的问题,外接也同现象的话就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我说应该是CPU问题,前提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桥的面大

网友:
两个内存槽 单根测试下,如果问题一样,可以考虑换PCH桥了

网友:
拆后盖 后开机手按内存槽 看看会不会关机或重启  会关机拔掉下面那条内存装上面掉内存继续按内存槽 不会关机那就是下面内存槽问题 要么加焊 要单内存

网友:
一般换显卡和换内存解决问题,但是不是很稳定,你可以先刷个集显BIOS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各组供电的波形。。。。。。。

网友:
正常时测量电压 花屏时再测试看看, 二级电压不正常也会花屏啊!

网友:
看看显卡旁边的供电呢

网友:
苹果不好修呀很难哎不好搞

网友:
三下五除二 直接加焊显卡 风险小 排除快

网友:
内存带灯假负载看看,或者打下内存阻值

网友:
显卡显存都要搞

网友:
内存槽或者内存有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个花屏,楼主有没有考虑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个如果没有专门的配件,可以先更换屏试下,不过这屏好象比较贵

网友:
装个系统也许会有惊喜哦!!!我之前也有一台苹果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但是装过了系统之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可以刷BIOS 试试看,虽然几率很小 可以试试

网友:
苹果笔记本 收钱多 ,,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