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碰到好几次案例,液晶显示器倒了摔了一下,然后指示灯不亮了。测电源板都是一样的问题,5V或者12V电压输出很低而且跳动,换光耦加焊都没有修好,这种问题故障点一般在哪里呢?求大师不吝赐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12V5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最先下手的就是滤波电容,换了没有好。

网友:
先加焊初级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场效应管启动电阻等,这个显示器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不会就直接买个显示器万能电源模块,或者x宝直接买板,一般10-50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没有实测电压,你这么问都是白搭?
除非摔的严重,把电路板摔裂了,否则,一般不会造成电源有问题,看看负载有问题吗?

网友:
能即時指出具體摔壞的故障點的,那是神仙才能辦到。
從供電源頭往後查起。

网友:
这种应该很好修,板子拿到手先仔细观察外观,360度无死角认真观看,都知是摔的了注意元器件脚位是否脱焊,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