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维修

楼主(2019-04-09):
客户说放了很久坏的,拆机测量,发现ec_on,一跳一跳的,ec_on由ec发出,先查ec的工作条件吧,,看图纸,ec的供电除了111脚,其他都是用3valw来供电的,111脚是从3v线性来的,这个脚没电位,麻利的飞个3vl上去,果不其然,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有时又能开 不能开的时候 风枪加热下又能开机 是板子断线了  。

网友:
这种是板层断线了吧,以前修了好多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
不错,学习了,好直接。。。。。。。。。。。。。。。。

网友:
飞好了,也不查查是什么坏了

网友:
你这个真的很直接,同时也不用考虑时序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爱断线也是通病之一了

网友:
是不是管子供电不稳定,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