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板号X555LP 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19-04-09):
机器貌似以前进过水, 现在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能充电, 适配器一拔就关机

充电芯片是BQ735, 查了资料和工作原理

测得:
1脚ACIN  18.3V
2 acp  18.3V
3 cmsrc 19v
4 acdrv 19v
5 ACOK  2.96v
6 acdet  2.6V
16 脚 6v20  VCC 19v

充放电芯片换过全新的,  上下管全换也不行依旧, 包括也换了新电池,还有哪里需要查的吗?

放上点图

网友A:
应该在24v左右,

网友B:
电池换了没,这机器电池坏的多

网友:
充电芯片附近的小元件都不能放过,总之充电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了没,这机器电池坏的多

换过,电池电用完了,就没电了. 也一直0% 充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24v左右,

为什么不对. 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输出不了DRV  也就导通不了mos 管,, 好奇怪,少于30 个字符你是怎么回复的?

网友:
电池能不能充电直接强充试下电池是不是能充电。不能充基本就是坏的了

网友D:
这个得先排除电池故障。。。。。。。。。

网友A:
看看适配器检测的分压电阻,断开ACDRV后看看芯片上是不是输出24v,如果输出有24v,那么看看这24v都去了哪里,分别断开后再测,直到24v好为止。

网友:
acdrv没有24v,有可能适配器检测分压有问题,也有可能后级把24v拉低了。慢慢找,别急。

网友:
楼主你的 acdrv才19v,太低了。正常应该是24V左右的电压,你去掉管子看看还是19V不,或者后级

网友:
我记得这种保护隔离用的都是n管,量一下保护隔离的那几个管子吧,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换一个试试,                .

网友:
公共点并没有打通

网友:
这板子充电部分喜欢断线,先用肉眼扫一遍

网友:
acdrv19v,是明显不对的,这机器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按13楼说的查一下。

网友:
4脚电压不对,隔离没导通,简单的先换,隔离管,如果不行,把芯片换了,
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5436-1-1.html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充电有时不一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你的先换一个电池上去试一下说不定就是电池坏了。华硕机电池真的很垃圾。

网友:
这个是典型案例了 ,明显4脚不升压     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考虑一下电池

网友E:
0%的电池一般都是电池里边保护了,需要激活才能充电,多充会电试试

网友:
自举升压这个是典型案例隔离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0%的电池一般都是电池里边保护了,需要激活才能充电,多充会电试试

电池换过,原先的电池是直接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0%的电池一般都是电池里边保护了,需要激活才能充电,多充会电试试

电池单独还有6.4V 的电压, 如果是保护了,肯定是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适配器检测的分压电阻,断开ACDRV后看看芯片上是不是输出24v,如果输出有24v,那么看看这24v都去了哪里, ...

断开4脚的电阻 有24V了 是被后级拉低了吗?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击穿了,你GDS三个极都测量一下。是不是导通的

网友:
断线可能性最大 这机器修不少了  升压电容和MOS本身有少数概率

网友:
得先排除电池故障。。。。。。。。。

网友:
这个破芯片隔离不过也是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对. 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输出不了DRV  也就导通不了mos 管,, 好奇怪,少于30 个字符你是怎么回复的 ...

这个是隔离管的G,NPN的管子用的,正常是2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先排除电池故障。。。。。。。。。

我遇到过,发了电池不充电,以为板子问题,到处查结果没查出问题,最后就再发了一块电池。。。然后就好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感谢踊跃发言的老司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