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s刷入BIOS之后不开机,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9-04-09):
在刷入bios之后,自动重启,开机之后,发现桌面图标变大,想着可能是核显驱动可能丢失,自己重启了一下,然后自动关机之后,发现开不了机,按下开机键,屏幕不亮,风扇转动,大约5s之后自动断电,开不了机,麻烦大大们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用户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好,谢谢大哥

网友:
bios没刷对吧?

网友:
bios可能刷错了,因为刷完bios,自动重启之后,还能进入到系统,然后系统桌面图标变大,好像没有识别核显驱动以及独显驱动,我又重启了一下,这次开机按下电源,风扇转动,屏幕黑屏,5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大哥,这种情况该咋办呢,盲刷bios不行

网友:
bios芯片在哪呢

网友:
你需要上编程器了

网友:
冲动没核对,刷借BIOS了: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