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0.45不动无MAIND维修解密

楼主(2019-04-09):
机器:HP G4 同行送修
板号:DAOR13MB6EOE
故障:开机0.45不动
           拆机裸板插设备器触发0.45不动,电源接口灯不亮,目测接口处有小强臭臭,处理完接口灯可亮,触发电流不变0.45,测各大电感无独显、集显电压(集显跑马后有不管它)重看独显,追查到由南桥发出DGPU_PWR_EN控制开启,此信号由CPU和桥交换数据正常后发出,0.45电流很明显CPU没有工作,更换CPU无果,
查无线网卡22脚复位正常,H_PWRGOOD正常,cpu_rst正常,CPU不工作,查各转换电压+3vs5转+3V正常,5VS5转+5V只有2.1V

PQ58受空于PU2,查PU2各供电和输出都正常,只有10脚输出只有2.1V,更换PU2,故障依旧,把12脚(10V多)和10脚端接也会把12脚啦低到2.1V无奈把MAIND信号上电容都拆了,无果,只有把此信号控制的MOS管都拆了,只有4个.

开机在量还是2.1V,反复看图纸确认都拆了,没有办法把PU2的10脚与电路板割断开机量有10V多,正常。飞线把4个MOS管的G级连一起再接10脚,开机一路小跑接屏显示,以为维修结束,装机。

装完机发现不认硬盘,再测PQ58.G级5V左右,S输出只有2.9V(也是硬盘供电),真的是可脑也(好像客家话)。按照坛友方法从公共点接100K电阻过来强开,也会被拉低,好吧,MOS管G级一个一个拆,拆一个量一下,发现拆PQ58和Q2后电压正常不被拉低,G级对地阻值PQ58有300多,Q2有1200多,正常什么都不接无穷大才对,两个管都换掉,阻值正常,最后把这4个管飞线接回PU2的10脚,接硬盘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故障就是板层,2个MOS管漏电导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用笨方法排除,很耗时间,最终还是修好,修到的朋友可以以次为例去检修,看了论坛有好几例都是MAIND电压上不去,有点用公共点接电阻升压,但用电池时电压又不足认不到硬盘,特发此贴供坛友参考

网友:
辛苦,发文章辛苦了。那么长一篇

网友:
转换电压问题,分析的不错学习啦。。。。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霸气.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修的不错啊 老板

网友:
辛苦,发文章辛苦了。那么长一篇,学习了,可以少走许多弯路。